求教:功率运放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下图是一个功率运放电路,第一级就是普通的反向放大,但是从第二级我就开始不懂了,
问题1:R6 C2是串联的负反馈,那如果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呢??
问题2:这后面的两个功率三极管是提高功率的,请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问题3:最上面的R8又是干什么的?

在下,就在此求教各位了,谢谢了啊!

网友A:
问题3:最上面的R8又是干什么的?

为了弄清楚R8是干什么的,你先看看下图红色框内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R8是个负反馈,茅塞顿开啊!还有2个问题,也拜托您了

网友A:
问题1:R6 C2是串联的负反馈,那如果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呢??
输入信号为直流,这个负反馈当然就不存在,U1B增益将很高,此时只剩下R8形成的跨级负反馈。

问题2:这后面的两个功率三极管是提高功率的,请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上面下面两支达林顿管均无直流偏置,故上管仅在U1B输出的正半周期工作,负载中电流由正12V电源提供,而下管仅在U1B输出的负半周工作,负载中电流由负12V电源提供,两管形成推挽工作电路。此电路在输入信号为零时,上下两管均无电流。
两管均无直流偏置,在输入信号比较小的时候,末级两支功率管会产生所谓“交越失真”,虽然由于R8的强负反馈可以将“交越失真”减小,但仍以两支功率管都加上直流偏置为好,尤其是工作频率比较高的情况(此电路好像不是音频放大器,若工作频率比较低,末级功率管可以不加偏置,完全靠运放负反馈来保证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R6 C2是串联的负反馈,那如果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呢??
输入信号为直流,这个负反馈当然就不存在,U1B ...

感谢版主的讲解,那为什么要R6和电容串联。直接一个电阻不行吗??二姨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啊,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个电路的确不是音频功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讲解,这下我就明白了。二姨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啊,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个电路的确不是音频 ...

版主模电 功底很强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讲解,那为什么要R6和电容串联。直接一个电阻不行吗??二姨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啊,以前怎么就没 ...

“为什么要R6和电容串联。直接一个电阻不行吗??”
这个问题是比较深一点的问题。
注意C2电容量很小,只有20pF。电阻R6数值也不大,只有1k欧,比输入端的R4和R5还要小得多。
R6和C2串联接在负反馈电阻的位置,其目的并不是改善U1B的线性等等,而是校正大环路(这里说的大环路包括U1B和末级的功率管)的频率响应特性,没有R6C2,或者只用一支电阻,是可以工作的,但有可能产生自激振荡(因为环路中加入了末级而不是简单的一级运放)造成不稳定。R6C2在此是增加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使反馈放大器稳定。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有关反馈放大器稳定性的书籍,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8章。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可以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讲解,那为什么要R6和电容串联。直接一个电阻不行吗??二姨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啊,以前怎么就没 ...

电容加电阻为系统提供了零极点补偿,使系统带宽减少,稳定性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R6和电容串联。直接一个电阻不行吗??”
这个问题是比较深一点的问题。
注意C2电容量很小,只 ...

嗯,谢谢版主,tyw的新年大书包真的有好多书啊!感觉自己还是弱啊

网友D:
maychange真是好前辈,好版主,好老师,能详细解答各位的问题!让我们这些菜鸟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