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矩阵键盘输入三位数(0-999)?(备注:使用verilog hdl编程)

楼主(2013-05-21):
(无正文)

网友A:
跟普通的扫描键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扫描键盘有什么区别?

扫描键盘只能输入并显示一位数,如何显示三位数?(个位、十位、百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描键盘只能输入并显示一位数,如何显示三位数?(个位、十位、百位) ...

一个键要显示三位数: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键要显示三位数

是按三次键显示一个三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按三次键显示一个三位数

这跟普通的扫描键盘没区别啊,按一下输入一个数,再按一下,左移并在原来位置再输入一个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