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输入不接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2013-05-21):
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端Curr_in输入端悬空,云放3脚实测0V左右,2脚1.9V左右,1脚3.7V左右.这个电压怎么来的,虚短不成立了啊。

网友A:
失调电压?太大了吧

网友B:
同相放大,输入阻抗很高啊,输入端悬空,一点点干扰都会导致有输出。你可以把输入端接地再试试,看看虚短虚断是否成立。

网友C:
看到有这样的说法
反相悬空是跟随器
同相悬空,反相端电压不定,输出不定。

网友D:
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哈!…团团转哟!…

网友F:
虚短当然成立了,你在测量输入端3脚电压的同时测量输出1脚,一定是0V。你的万用表探头已经影响到运放输入电压了,所以测量方法有问题。
运放输入端阻抗很高,而运放的输入的2个三极管(TL084是FET管)不会完全对称,有失偏电流,这个电流导致载流子在输入3脚累积,你拿万用表探头一接触,载流子就导走了,电压没有了。如果没有外接干扰,正向输入端悬空,电荷的积累没有泄流回路,电压就会逐渐变化,输出很快就会饱和,你的电路和TL084的内部结构决定稳定输出电压应该在-10.4V。
如果想保持电路的输入阻抗(10GΩ),又想保证直流稳定(输入悬空时,输出为0V),需要采用其它结构的电路。实际的运放总存在各种缺点,对待特殊要求的电路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

网友G:
多谢大神解答哈,前几天帮同学做毕设,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