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4导入CCS3.3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看到如下警告,应该如何解决????   我建立了.tcf文件    还是不行的。。。。。求帮忙!!!!!!!!!!!!

!WARNING: This project sets build-options on tool 'DspBiosBuilder', but does not contain a DSP/BIOS configuration file. These build-settings will be ignored. If you wish to preserve these build-settings, create an empty .tcf file in the project prior to migration.

网友A:
具体没导入过  开来两个编译器所含系统不一样啊

网友B:
你重新建一个config的文件不久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建一个config的文件不久行了?

恩 ,,  新建配置 还是有点小警告,不过也可以运行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  新建配置 还是有点小警告,不过也可以运行了 。。

按照哪种方法?

网友:
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哪种方法?

只是配置头文件,添加其它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配置头文件,添加其它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