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出错的问题,新人弱弱问一下啊。

楼主(2013-05-21):
can not find allegro env file incorrectly installed software or obsolete TELENV  SET       INCORRECTLY
找不到文件不正确安装软件快板env或过时TELENV设置不正确吗?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cadence与env 和telenv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影响到我软件正常使用呢,ENV是可以设置快捷键的但这个与软件使用有关吗?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之前在百度上也问了,现在是在没辙就来找大家问问啊,
软件重装好几次了,这又是个新问题,对ENV 这个不懂,他怎么会影响到软件的运行呢,而且只在封装时出现的,其他画图时没问题。在这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
或者重新下个安装文件,安装目录修下,工作目录也改下,env目录注意下位置,再**

网友A:
重装软件前,卸载干净,注册表搜索 cadence 全部干掉 安装目录都删除

网友B:
ENV文件不仅仅是快捷键的设置。如果ENV文件里面命令写得不对,或者加了其他一些非法命令,或者软件默认累加的路径名,那么,CADENCE软件的启动,运行,甚至主菜单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我是做过实验的。拿老版本的ENV文件放到新版本中,就出现了无法设置层叠,无法出光绘的问题。一般ENV文件的放置路径在,CADENCE-----SHARE-----PCB-----TEXT-----ENV.ENV文件可以用文本TXT打开,也可以用ULT32软件打开修改里面的命令参数。如果将ENV文件剪切出TEXT文件夹,CADENCE软件将无法打开。请一楼注意。
实在不行,你可以重新安装。然后自己试验一下ENV文件再CADENCE软件里的重要性。

网友B:
补充说明一点。如果一楼需要设置快捷键,借用他人的ENV文件。那么,请一楼一定要保存好原始安装文件中的ENV。放置借用他人的ENV文件出现和软件不兼容的情况。多试验一下。时间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
或者重新下个安装文件,安装目录修下,工作目录也改下,env目录注意下位置,再**  ...

谢谢啊,我重装过几次,都是装在C盘里,我今晚再去看看,装其他盘看看。
安装路径 工作路径   统一在一个地方可以吧。

我现在一直将软件装在C盘中的,现在改成其他盘符可以吧,所有的安装,或工作路径一直,这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V文件不仅仅是快捷键的设置。如果ENV文件里面命令写得不对,或者加了其他一些非法命令,或者软件默认累加 ...

谢谢啊,
我之前也查看过,有关ENV的作用,但只知道他与快捷方式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了,我用的是win7系统的,还要注意那些问题,
我再办公室用XP的系统装的cadence,很好用,什么问题也没有。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软件前,卸载干净,注册表搜索 cadence 全部干掉 安装目录都删除

谢谢啊
好的我去再重新卸载一下,重新指定安装路径和工作路径。
谢谢啊。

网友B:
WIN7的系统里面有家庭版,专家版,32位,64位。好像有WIN7的个别版本和CADENCE是不兼容的。要用WIN7的,就用64位的。至于专家版还是家庭版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用的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的系统里面有家庭版,专家版,32位,64位。好像有WIN7的个别版本和CADENCE是不兼容的。要用WIN7的,就 ...

win7 旗舰版的32位,之前装好过,后来因为没**好,重新装了几次,才装好的。现在出现了,这个新的问题呢。请问,你碰到这个问题吗?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V文件不仅仅是快捷键的设置。如果ENV文件里面命令写得不对,或者加了其他一些非法命令,或者软件默认累加 ...

你好,我昨晚去查了一下,网上说还要新建环境变量,这个环境变量是属系统环境变量,还是用户环境变量,
大概的格式是X:/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ENV  他这个说明是在哪系统变量里新建一个变量吗?那变量名是说明呢?

网友B:
这个属于系统环境变量。你可以在电脑里修改系统变量值。加入指向ENV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