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这几天做红外转ZIGBEE再转红外的试验,红外解码的中心频率是38K,我用遥控器测试自己买的红外接收头没有问题,内部带解码,三线输出的,然后自己用红外发射管去试验,接收头一直输出高电平,没有输出任何信号,我用的是MCU模拟的红外发射信号,定时器做的载波信号,用示波器测了,频率基本在38K左右,然后发送的引导码,地址码和操作码也和遥控器的完全相同,包括时间间距,现在唯一有点差别的是示波器测量遥控器的信号输出可达1.8V,而我用红外模拟的输出最高只有1.4V,所以我想难道是发射功率不够么?我感觉没道理呀,因为我测了串联电阻两端电压,算出电流有100mA,应该够了吧,所以哪位高手以前自己模拟过,请帮我想想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模拟红外信号与遥控器输出的红外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B:
100mA最起码啊,至少三四百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A最起码啊,至少三四百mA

后来查了,应该是功率问题,我的红外电风扇可以遥控,近距离的,远点就不行了,电视还是遥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