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容传感器测量电路

楼主(2013-05-22):
现在看韩国一个设备上的电路,是检测压力的,比如一个人走在上面,能检测到,传感器是用双面导体中间是绝缘塑料做的。
看了他们的电路很简单。有一个芯片,感觉应该是个运放。上面的图中除了那个运放不清楚,其他的都是和电路上一样的,那个
可变电容就是传感器,芯片输出是接到ADC上去的.。现在不清楚原理,仿真了下,改变那个电容,输出是有变化,用示波器实际测量,
好像又不对,我是用2200uF电容模拟的.
我目前理解是,由于电容容量改变后,会引起充放电,从而得到数据.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以前也没见过有人这样用过.
还请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A:
用2200PF电容试试,如果真是电容传感,电容容量没那么大的。。

网友B:
从电路看是压电陶瓷,但电容也不会那么大.

容量面积都没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

应该是电容,很大的面积,大概是20*30CM那么大,双面都是类似铝箔的东西,中间是塑料,而且是软的。。

网友D:
可能是触摸芯片,又没说测量压力值。

网友E:
应该是一个有源的什么传感器   这个电路我看只是个放大电路啊   没明白哪儿会使电容充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容,很大的面积,大概是20*30CM那么大,双面都是类似铝箔的东西,中间是塑料,而且是软的。。 ...

压电陶瓷没有这么大.

网友B:
压电陶瓷是压力变化时有指示,压力没有变化即使压力很大也不会有指示.你这台设备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触摸芯片,又没说测量压力值。

这个是检测压力,装在身上的,包在衣服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是压力变化时有指示,压力没有变化即使压力很大也不会有指示.你这台设备是干啥用的? ...

检测被人打的时候,力度多大

网友B:
压电陶瓷和电容都有可能,电容可能大点.

网友F:
没输入电源吗?

楼主:
这个是传感器的图片

楼主:
这个就是测量电路,其中的IC我觉得是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输入电源吗?

没有,我测量了,传感器的2端都没电压

网友B:
压力变化时,电容变化,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也是利用变化的压力.

网友G:
应该是专用芯片。

嗯,如果是运放的话没有输入源肯定不对,应该是专用芯片吧,lz再查查资料

网友H(2013-12-27):
芯片应该不是运放,如果是电容的话 肯定要有频率才能产生容抗

网友I:
是否是电子打火机的灯火原理。

网友J:
肯定不是电容,应该是个压敏传感器件。话说,输入电源和输出部分都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