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22):
我定义了Rx = P1^1 一位IO口
unsigned long num=0xF0F0;
Rx=~num&0x8000;
Rx应该输出1还是0?

网友A:
你这个涉及到运算符优先级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从左到右算下去就好了。

楼主:
补充下 每次输出后 Rx<<=1;
整个输出循环16次

网友B:
为啥不用括号,又直观又不容易错,我从不用C语言默认的优先级,凡是都先用括号,就怕编译器不按优先级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括号,又直观又不容易错,我从不用C语言默认的优先级,凡是都先用括号,就怕编译器不按优先级来 ...

不取反也可以 可能大家误会我的初衷 简单的说num=0x80;Rx=num; 那么这一位IO应该输出1还是0呢?

网友C:
最后的结果是0就输出0,否则输出1,相当于自动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D:
按照括号来方便,不要管那些运算优先级,那都是考二级折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