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IGBT门极电阻时需要主要哪些参数从而做到选择最优化

楼主(2013-05-22):
第一次做变频器上的功率板,现在被这个门极电阻的选择困住了,在调整门极电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到性能的最优化,开关速度、损耗、导通和关断时候电流电压的过冲怎么折中处理的,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 开关频率应该是系统设计时就应该定下来,因为可能涉及到滤波电路设计。如果是级联式的,1K左右就够了,如果是一级,5K就够了。
2 损耗可以通过软件仿真先估算,英飞凌等厂家有仿真软件。但还是要通过实验确认,IGBT的最高芯片温度是一定的,结到壳有一个温差,在任何工作环境温度下壳温都不能高于最高结温与温差的差值。
4 开通电阻会影响开通速度和开通的米勒平台还有开通时门极尖峰。电阻越大,开通越慢,米勒平台越长,开通损耗越大,但是门极尖峰越小。门极尖峰太大会损坏IGBT,一般门极尖峰绝对值小于30V。
5 关断电阻会影响关断速度和CE电压尖峰。电阻越大,关断越慢,关断损耗越大,但是CE尖峰越小。CE尖峰太高会对IGBT和直流母线器件的绝缘。我们用的1700V的IGBT尖峰绝对值不能超过1400V。
6 驱动电阻的初始值,可以先选的比数据手册上大一点,再一点一点调。开通电阻和关断电阻必须保证上下桥臂有足够的死区时间。如果以上下桥臂IGBT门极电压过零时刻为准的话,死区时间2us左右即可。死去太大会使输出波形变坏,谐波大。
不清楚的主回路结构是什么,用的什么IGBT。如果你需要什么资料的话可以提供给你。我是菜鸟,不周之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开关频率应该是系统设计时就应该定下来,因为可能涉及到滤波电路设计。如果是级联式的,1K左右就够了,如 ...

多谢你了,一下讲了这么多,这是我的QQ807899871,希望能和你有更多的交流

网友B:
这个IGBT各大供应厂商都有相应的文件

网友C:
  我是做电子元器件的,有需求可以找我问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GBT各大供应厂商都有相应的文件

非常感谢,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