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前天调试板子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5块板子其中有两块rtc不起振,把32.768k晶振换掉也不管用,电容两个10pf,最后换cpu芯片正常啦,难道是芯片坏啦?

网友A:
我是osc不启振,最后用的是内部晶振

网友B:
你用的晶体负载电容是多少,这个参数很重要。

网友C:
还是看资料吧

网友D:
估计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那颗料,还有就是有没有根据最新的手册算过Gain Margin,或者实际做过负阻抗测试。

网友F:
起振电容的选择很重要   需要好好选择   顶一个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同一批100-200个CPU,就有那么一两个RTC不起振,换32768或者电容都不管用,最后换CPU拉倒,狂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