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使用MPLAB 在哪儿可以设置double的位数

楼主(2013-05-22):
MPLAB已经和PICC连接  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可以设置double的位数  我想把double型的改成32位的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网友B:
楼上的不正确

网友B:
WATCH窗口是观察变量数值变化的,不能设置变量字长的定义,而该在项目的编译设置窗口。

楼主:
谢谢 你们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