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有谁熟悉TLC2543?线性度和零漂怎样?

楼主(2013-05-22):
我在10片2543中就发现3片在输入直接GND时转换结果为6左右,其余7片转换为0。而且线性度也不是很好:调理电路前分别加12V和5V电压,有2片在5V时转换结果相近,但在12V时结果差5。其它片子之间的转换结果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实验是在同一块板子上做的,只是更换了2543。同一片2543 的现象是可重复的。采样间隔2.5ms,连续8次采样取均值。很明显,这批2543的一致性并不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B:
找找代理商   有些芯片   真的不建议  在淘宝上买   很多真的不可靠

网友B:
前段时间买的运放   用了之后   电路达不到要求   一直认为是电路问题   后来   换了运放   就好了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