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TLC2543?线性度和零漂怎样?

楼主(2013-05-22):
我在10片2543中就发现3片在输入直接GND时转换结果为6左右,其余7片转换为0。而且线性度也不是很好
:调理电路前分别加12V和5V电压,有2片在5V时转换结果相近,但在12V时结果差5。其它片子之间的转
换结果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实验是在同一块板子上做的,只是更换了2543。同一片2543 的现象是可
重复的。采样间隔2.5ms,连续8次采样取均值。很明显,这批2543的一致性并不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从数据手册看,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劲.
楼主可以看看你的工作条件是否符合芯片的范围.
象输入阻抗, 转换频率, 电源
以及你的测试电路里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