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用CH372做课题,下载几次程序后电脑USB口没法用了

楼主(2013-05-22):
好吧,最后3分。。。请大家不要嫌弃。。。
各位兄弟姐妹,小弟最近又遇到麻烦了。。。
事情是这样的:从昨天下午开始,往FPGA里面写程序,然后再将USB接口插到电脑上(有了程序电脑就可以识别我的USB设备啦~)。这样反复两三次(修改程序后,重新下载程序就是模拟断开重新连接)以后所有的USB口都出问题啦:例如鼠标或外接键盘如果拔出在插上就不能被电脑识别了(跟我的设备是一样的,就是断开不能重连),只能重启电脑。……呜呜呜,今天都重启5、6次了。。太影响心情了。。。
你说重启就算了吧,还关不了机,必须用长按电源键强行关闭(好心疼我的电脑啊。。。想再用它做**实验一样……)
请大家帮帮忙,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小弟感激不尽,好人好报。鞠躬致谢。

网友A:
是不是卡死了

网友B:
有排除法,一点点的找原因。
1.
下载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 重新安装看看。
有条件的话, 可以安装到其他电脑上试一下。

2.
还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其它驱动问题。
再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把可疑驱动卸掉或重新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排除法,一点点的找原因。
1.
下载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 重新安装看看。

支持这种做法。同时可以ghost检查一下。

网友D:
换电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电脑啊

太狠了

网友E:
两个办法:1,下载程序有问题了, 重新安装看看。有条件的话, 可以安装到其他电脑上试一下。2,驱动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把可疑驱动卸掉或重新安装。

网友F:
FPGA里面的程序?特别是初始化。

网友G: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