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xx CAN和USB真的无法共用吗?

楼主(2013-05-22):
今天仔细看了STM32F1xx的参考手册, 看到下面的说明:

在中容量和大容量产品中,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因此不同同时使用USB和CAN(共享的SRAM被USB和CAN模块互斥地访问)。USB和CAN可以同时用于一个应用中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使用。

难道USB和CAN真的无法共用吗? 感觉这样真的不方便的。 USB的速率比较快,是设备和PC间通讯的首选。CAN 的速率也是比较快的,所以CAN和USB共用是比较理想的配置。 ST怎么能这么做呀?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呵呵,105和107系列的可以同时用

网友B:
分时复用

网友C:
原因:  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因此不同同时使用USB和CAN(共享的SRAM被USB和CAN模块互斥地访问)。
USB和CAN可以同时用于一个应用中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105和107系列的可以同时用

嗯,不错,谢谢!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