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的SPI->DR寄存器

楼主(2013-05-22):
这两天用到了STM32F051的SPI接口,我将SPI的数据宽度定位8位,在自己的软件中没有用库函数,发数据时直接写寄存器SPI1->DR = (uint8_t)Data;费了不少时间没调通,后来看了下库函数SPI_SendData8,发现发送8位数据位时:
spixbase = (uint32_t)SPIx;
spixbase += 0x0C;
*(__IO uint8_t *) spixbase = Data;
而发送16位数据才是SPIx->DR = (uint16_t)Data;
原先用STM32F103时用SPI发送8位数据就是直接SPI1->DR = (uint8_t)Data;F103的SPI会根据数据位的设置自动从DR寄存器的LSB截取数据,这点和F051不同。

网友A:
大坑啊,居然不一致

楼主:
没用库函数,而直接操作寄存器,这点是容易出错,原先直接写寄存器习惯了,调试这点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感觉调试这一块   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帮你顶一个

网友C(2014-08-27):
我也正在调这一块呢

网友D(2014-11-24):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
这一句必须要加,否则,嘿嘿。。。

网友E(2016-06-25):
引用 网友D: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
这一句必须要加,否则,嘿嘿。。。 ...

切记啊!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在配置时必须加上,在这里整整卡了一天

网友F(2017-02-19):
引用 网友D: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
这一句必须要加,否则,嘿嘿。。。 ...

正解,STM32F0和STM32F1是有点不同

网友:
是不是两种就是一样的,比如发送两个8BIT的, 就跟发送1个16BIT的一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