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i2c程序

楼主(2013-05-22):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WPL     P1OUT &= ~BIT2
#define WPH     P1OUT |= BIT2
#define SCLL    P1OUT &= ~BIT3
#define SCLH    P1OUT |= BIT3
#define SDAL    P1OUT &= ~BIT4
#define SDAH    P1OUT |= BIT4
#define SDA_OUT P1DIR |= BIT4
#define SDA_IN  P1DIR &= ~BIT4
#define WR_BIT          0x00
#define RD_BIT          0x01
#define FRAMADDR        0xa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long num)
{
  ulong i;

  for (i = 0; i < num; i++);
}

/****************************************************************************
**  函数名称:I2CStart
**  功能描述:总线启动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2CStart(void)
{
    SDA_OUT;

    SCLL;
    Delayus(1);
    SDAH;
    Delayus(1);
    SCLH;
    Delayus(1);
    SDAL;
    Delayus(1);
}

/****************************************************************************
**  函数名称:I2CStop
**  功能描述:总线停止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2CStop(void)
{
    SDA_OUT;

    SCLL;
    Delayus(1);
    SDAL;
    Delayus(1);
    SCLH;
    Delayus(1);
    SDAH;
    Delayus(1);
}

/****************************************************************************
**  函数名称:Ack
**  功能描述:返回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ck(void)
{
    SDA_OUT;

    SCLL;
    Delayus(1);
    SDAL;
    SCLH;
    Delayus(1);
    SCLL;
    Delayus(1);
    SDAH;
}

/****************************************************************************
**  函数名称:NoAck
**  功能描述:返回非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NoAck(void)
{
    SDA_OUT;

    SCLL;
    Delayus(1);
    SDAH;
    Delayus(1);
    SCLH;
    Delayus(1);
    SCLL;
    Delayus(1);
}

/****************************************************************************
**  函数名称:WriteByte
**  功能描述:写一个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a = 一个字节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SDA_OUT;

    for (i = 0; i < 8; i++)
    {
        SCLL;
        if(Data & 0x80)
        {
            SDAH;
        }
        else
        {
            SDAL;
        }
        Data <<= 1;
        SCLH;
    }
    SCLL;
    Delayus(1);
    SCLH;
    Delayus(1);
    SCLL;
    SDAH;
    Delayus(1);
}

/****************************************************************************
**  函数名称:ReadByte
**  功能描述:读一个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
    uchar DateTemp;

    SDA_IN;

    for (i = 0; i < 8; i++)
    {
        SCLL;
        Delayus(1);

        DateTemp <<= 1;
        if( P1IN & BIT4 )   //SDA的引脚
        {
            DateTemp |= 0x01;
        }

        SCLH;
        Delayus(1);
    }

    return DateTemp;
}

/****************************************************************************
**  函数名称:FRAMWrite
**  功能描述:写存储器操作
**  入口参数:*Data=读出数据,Addr=读地址,Length=读长度
**  出口参数:无
****************************************************************************/
void FRAMWrite ( uchar *Data, uchar Addr,uchar Length)
{
    uchar i;
    uchar AddrTemp;

    WPL;                     //允许24LC02写

    AddrTemp = Addr;
    I2CStart();
    WriteByte(FRAMADDR + WR_BIT);
    WriteByte(AddrTemp);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Byte(*Data++);
        AddrTemp++;
        if(AddrTemp % 8 == 0)                           //每页8字节        换页
        {
            I2CStop();
            Delayus(5);
            I2CStart();
            WriteByte(FRAMADDR+WR_BIT);
            WriteByte(AddrTemp);
        }
    }
    I2CStop();                                        //发停止信号

    WPH;
}

/****************************************************************************
**  函数名称:FRAMRead
**  功能描述:读存储器操作
**  入口参数:Addr=读地址,Length=读长度
**  出口参数:*Data=读出数据
****************************************************************************/
void FRAMRead (uchar *Data, uchar Addr, uchar Length)
{
    uchar i;

    WPL;                         //允许24LC02写

    I2CStart();
    WriteByte(FRAMADDR+WR_BIT);
    WriteByte(Addr);

    I2CStart();
    WriteByte(FRAMADDR+RD_BIT);

    for(i = 0; i < (Length - 1); i++)
    {
        *Data=ReadByte();
        Data++;
        Ack();
    }

    *Data=ReadByte();
    NoAck();
    I2CStop();

    WPH;
}

网友A:
自己写的么?
支持一下!!!

网友B:
看来楼主没有用单片机自身自带的IIC模块的

网友B:
其实一般做开发设计的时候都是习惯用IO口模拟的IIC总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没有用单片机自身自带的IIC模块的

我是刚学430,闲来就把之前用51写的iic程序改了一下

网友C:
后来知道必须将SDA设为输入模式,用改变IO方向来输出高低电平,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D:
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吗

可以的,

网友E:
真的很不错 多谢了

网友F:
真的很好用

网友G:
楼主大好人 多谢了

网友H:
楼主,用430自带的IIC模块编一个

网友I:
用模块编写代码要简单一些吧.

网友J:
真的很好,多谢楼主

网友K:
测试了一下,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L:
收了,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H:
自带的IIC模块例程还没发现

网友M(2013-06-21):
好吧,,正在学、、、、

网友N:
模拟的好用  如果不要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