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条码如何在非零售商品上使用步骤

楼主(2013-05-22):
  指示符 指示符的赋值区间为1~9,其中1~8用于定量的非零售商品,9用于变量的非零售商品。最简单的方法是按顺序分配指示符,即将1、2、3…分别分配给非零售商品的不同级别的包装组合。
  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校验位 含义同零售商品。
  2、非零售商品标识代码的编制方法(1)单个包装的非零售商品单个包装的非零售商品是指独立包装但又不适合通过零售端POS扫描结算的商品项目,如独立包装的冰箱、洗衣机等。其标识代码可以采用EAN/UCC-13、EAN/UCC-8或UCC-12代码结构。(2)含有多个包装等级的非零售商品如果要标识的货物内含有多个包装等级,如装有24条香烟的一整箱烟,或装有6箱烟的托盘等。其标识代码可以选用EAN/UCC-14、EAN/UCC-13或UCC-12。采用EAN/UCC-13或UCC-12时,与零售贸易项目的标识方法相同。包装指示符的取值范围为1~8。图1 不同包装等级的商品的编码方案步骤二:选择相应的条码符号非零售商品的符号表示有多种,如EAN/UPC条码、ITF-14条码或UCC/EAN-128条码。采用EAN/UPC条码标识非零售商品时,其方法与零售商品相同。UCC/EAN-128条码可用于标识带有附加属性信息的商品。图2为一个表示非零售商品的标识代码、有效期和批号的UCC/EAN-128条码。图2 UCC/EAN-128条码标识的非零售商品ITF-14条码用于标识非零售的商品。ITF-14条码对印刷精度要求不高,比较适合直接印制(热转换或喷墨)于表面不够光滑、受力后尺寸易变形的包装材料,如瓦楞纸或纤维板上。图3 ITF-14条码符号结构
  符号结构 ITF-14条码由矩形保护框、左侧空白区、条码字符、右侧空白区组成,见图6-3。
  放大系数与符号尺寸 ITF-14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范围为0.625~1.200,条码符号的大小随放大系数的变化而变化。
  印刷位置 每个完整的非零售商品包装上至少应有一个条码符号,该条码符号到任何一个直立边的间距应不小于50mm。运输过程中的包装项目上最好使用两个条码符号,放置在相邻的两个面上——短的面和长的面右侧各放一个。
  图4 ITF-14条码符号位置示例当采用ITF-14条码标识13位的标识代码时,需要在13位的代码前添加一位“0”,以满足ITF-14条码标识14位标识代码的需要,如图3所示。

网友A: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