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a莫名其妙死机求解。在线等

楼主(2013-05-22):
        我现在用mega128a芯片做一个产品。功能不是很复杂,用到了外部中断1,和串口中断。当我不屏蔽总中断时,对产片外壳放电,会导致单片机死机,死机的结果是,所有引脚没有输出,但是在死机的状态下,外部中断触发,之后单片机从死机状态恢复,继续之前的程序执行,而不是复位再执行。当我屏蔽总中断后,再对产片外壳放电,就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十分不解,求大神帮忙。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是硬件工程师考虑的问题,EMI设计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件工程师考虑的问题,EMI设计相关的

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啊。

这个不是普通工程师可以解决的,要专门做认证的专业工程师才好搞

网友B:
找一下专门做测试的工程师咨询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专门做测试的工程师咨询下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工程师可以解决的,要专门做认证的专业工程师才好搞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可以找专门做测试机构的EMI  EMC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整改意见  不用客气

网友C:
晶体停振了?

网友D(2013-06-23):
看看芯片是不是台湾产的,台湾产的mega性能极差。

网友E:
如何才能看出是否为台湾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