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邦纳的光电开关电路原理图抄板

楼主(2013-05-22):
这个原理图是拆解了美国邦纳公司的光电开关,通过板子抄出来的原理图,检测方式为直反式。

其中,三极管的型号已经确认,电阻电容的数值也通过测量确认。

这个电路中比较特别的地方有几个

其一,就是电源部分,本开关10~30V供电,这里我用24V分析,使用的是79L05A,79l05的GND接的是+24V,in连接电源负极,out作为GND。这样,对于out+24V就变成5.6V左右了。

其二,就是芯片SXI1023-sop16,这个芯片在网上出货量很大,但是没有人有这个芯片的任何资料。这个芯片的16脚会出一个三角波,8脚连接三极管的情况下输出方波,方波的波形是1us高,31us低。怀疑输出的信号是电流信号,因为电路中8脚是直接接到三极管的B极上的,芯片的9,10脚为Q和Q非,也就是信号输出。12,13脚为指示灯输出,一个是工作指示,一个是检测到反射就会亮。

其三,也是对于这个电路最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接收部分,怀疑接收部分和发射部分的电容连接是为了信号同步用的。还有就是传感器,经测量,传感器在有光照的情况下输出500mV左右的电压,但是波形很杂乱,我把传感器拆下来,在试验板上上测试,连接一个105电容,波形很稳定,但是反应速度非常的慢,这个电路部分的电位器作用是调节传感器的感应距离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先把老美的东西弄出来,咱自己做,后面还会陆续推出劳易测(德国)的电路。

网友A(2022-10-20):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