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蓝牙适配器

楼主(2013-05-22):
我要做一个电路用单片机驱动蓝牙适配器与另一个电路控制的蓝牙模块进行通讯。单片机怎么控制蓝牙适配器呢?直接用usb转串口?如果直接用usb转串口程序应该怎么写?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A:
单片机本身通常都有串口,哪还用得着USB去转,而且有USB的单片机可不多。

网友A:
至于控制蓝牙模块的方法,不同的模块会有不同,仔细阅读理解模块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控制蓝牙模块的方法,不同的模块会有不同,仔细阅读理解模块的手册。 ...

蓝牙模块1主多从的时候,应该怎么设置啊?我现在主模块只能和唯一一个从模块连接,其他的从模块连接不上啊!

网友A:
需要先断开当前连接,然后再根据需要的设备信息选择新的连接。

网友B(2013-07-05):
用CSR8可以一主二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