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Vdrop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2):
LDO, CAN, RS, se, top

请问Vdrop=2Vbe+Vsat是如何得出的,为什么不是图上红色部分的压降?

楼主:
图貌似有问题,更新个图

达林顿三级管,从上到下排序分别为1,2,3; 则能保证Vout正常的最小Vin=Vout+Vbe1+Vbe2+Vsat3.

网友A:
红色部分的压降是比较小,但是前面的驱动部分不能截至呀,否则就无法驱动了。
所以,总压降就是第一个PNP的饱和电压,加后面2个NPN的VBE。

网友B(2018-12-16):
引用 楼主:
图貌似有问题,更新个图

在今天(及未来),这样的水平已不合符 LDO 的要求了,
甚至可以说,做LDO,BJT根本就力有不逮,尤其是大功率的,那个 饱和压降 就卡脖子,与LDO无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貌似有问题,更新个图

这个电路可不是LDO!就是通常的(非低压差)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电路。LDO是低压差。经常有人搞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红色部分的压降是比较小,但是前面的驱动部分不能截至呀,否则就无法驱动了。
所以,总压降就是第一个PNP的 ...

大神,能详细点吗?为什么不能这样算呢:Vin=Vout+Vsat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详细点吗?为什么不能这样算呢:Vin=Vout+Vsat1???

在一定电流范围内,红色的管子永远不会饱和的,第二个管子也不会饱和的。
只有下面的管子有可能饱和。
原因是:上面2个管子的集电极电压永远大于基极电压,正常电流下永远不会饱和的。
三极管的基础知识,需要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电流范围内,红色的管子永远不会饱和的,第二个管子也不会饱和的。
只有下面的管子有可能饱和。
原 ...

谁都不能饱和,饱和就不受控制,那就没戏了!

你肯定认为自己当真的,哈哈!
当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