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键开机问题

楼主:
最近焊接一个键开关机电路,图纸如下。
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1、控制流程,按下按键,Q1导通,单片机通电复位,进入工作。
2、检测K_IN是否低电平,否,不处理,是,单片机输出K_OUT为高电平,Q2导通,相当于按键长按。LED指示灯亮。
3、放开按键,K_IN经过上拉电阻,为高电平。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4、在工作间,按键按下,K_IN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长按1秒,K_OUT输出低电平,Q2截止。LED指示灯熄灭。放开按键,Q1截止,单片机断电。
5、通过软件,可以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我已经把这电路焊接出来了,可是保持不住,而且拿对讲机一个脉冲过去,自己开机,很纠结啊。

网友A(2013-05-22):
单按键开关,也可以整的这么复杂

网友B(点评):
那推荐以一个呗,很苦恼啊

网友B(点评):
开关电源用使能的应该怎么用

网友C:
过去试过象这种形式的电路,对于关机时,MCU停止工作,IO口呈高阻,可以完成关机,但对于有些MCU,IO置成输入时,它仍可以向外部提供微小的拉电流,就会出现关不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