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运放搞不懂

楼主:
如图,大家看看有些什么问题,
仿真的波形很正常下图

结果自己调试。输出-14V直线波形,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运放到底要闹哪样,完全被搞晕了

网友A(2013-05-22):
你这种现像,多半是焊接错误,或者元器件损坏这类“硬”故障。

网友B:
同反相端搞错了吧

楼主:
焊接错误?不会吧,检查了几遍的。硬件的话分别用LM358,OP07试过都一样的

楼主:
晕,极性还真可能反了。仿真的正负极,跟芯片正负极刚好相反

楼主:
刚去看了下,正负极没有接错。我很奇怪,他是如何输出这么高的-14V的

楼主:
仔细看了,正负极确实接反了,谢谢大家。要是谁能讲解运放的内部原理就好了,不然总是懵懵懂懂的,半知半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正负极确实接反了,谢谢大家。要是谁能讲解运放的内部原理就好了,不然总是懵懵懂懂的,半知半解 ...

论坛里运放的资源很多的

网友D:
输出时-14V   说明你的电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  请查R4是否接通   如果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下   就类似与比较器一样工作    还有  没明白  C3是什么作用   加入C3我觉得只能是输入信号减弱   还有 你的R4和R3的阻值应该不对吧  这阻值  能放大吗   从你的仿真图看出   黄色信号明显减小  说明没有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时-14V   说明你的电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  请查R4是否接通   如果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下   就类似与比较 ...

c3是滤波,不然波形很差。不是放大,要缩小,单片机没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这样的电路我们开始做了一路效果很好,后面就做了三路。但似乎其中一路受其他影响了,运放3脚电压值比其他两路要小很多,于是又改进了,如图3脚多加了个10K电阻再与R5与R7相连,就好了不会受影响了,这是为什么啊,什么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c3是滤波,不然波形很差。不是放大,要缩小,单片机没这么高的电压

缩小不要用运放缩小, 应用分压电阻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缩小不要用运放缩小, 应用分压电阻缩小.

本来是放大的,后面调试需要缩小,因为我们板子已经做好了,所以将就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