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跟arm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22):
同样的程序,我用iccavr编译后,跟arm串口通信,可以触发arm的debug口的接收中断,但是用avr studio6编译(当然头文件,中断都做修改了)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读avr,输出数据格式正常,但接到arm上无法触发中断,表明arm根本没接到数据,硬件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我用iccavr编译出来的代码可以正常通信。求指点,是不是gccavr优化编译的问题啊,但是编译成功,串口也有输出啊,还是熔丝位的问题?好纳闷啊

网友A:
波特率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有问题吧

波特率一样的~

网友A:
波特率没问题,接口有波形.那为啥arm还收不到?
用pc给arm发下试试吧

网友B:
先把他们两个都和PC机通信一下  看看是哪家不对的  然后再找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没问题,接口有波形.那为啥arm还收不到?
用pc给arm发下试试吧

我用ICCAVR编的可以跟arm通信,程序跟gcc的差不多。而且gcc编译出来的程序可以跟pc通信,波特率一样的。。有点晕,调了很久。我的数据包格式是这样的$HMC,(),(),(),(),()\r\n 括号里面是数据,没转换为字符串的,在pc上显示很奇怪,\r\n好像被消除了一样没产生换行,但是看hex码是有\r\n对应的odo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ICCAVR编的可以跟arm通信,程序跟gcc的差不多。而且gcc编译出来的程序可以跟pc通信,波特率一样的。 ...

晕了,搞半天不是不能跟arm通信,而是数据格式不对.数据格式自己可以随便构造啊,不建议使用编译器的那种print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