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发射超标,如何处理?

楼主(2013-05-22):
     系统是柜式结构,通过串口线及网线与其他设备相连,分别为低频的一段和100M附近超标,机柜输入输出线有电源线,网线,串口线,该怎样处理?

网友A:
这个不懂。

网友B:
楼主你是在考我们吗?
往大了说,把所有往外拉的线都做滤波处理

网友C:
是不是问题主要在电源线上?换个好电源、加磁珠、加各种电容。首先电源要足够好。示波器看下纹波噪声,p-p值超过两三百mV的果断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在考我们吗?
往大了说,把所有往外拉的线都做滤波处理 ...

这是一个实际测试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问题主要在电源线上?换个好电源、加磁珠、加各种电容。首先电源要足够好。示波器看下纹波噪声,p-p ...

电源线上已经有滤波器、隔离变压器了,不像是电源线引入的

楼主:
期待有效的处理措施……

网友D:
最好把测试后不过的图放上来看一下究竟是哪个频段影响比较大,1M左右的要找DC/DC,超过100M左右的要查以太网,如果贴近150M左右,以太网辐射的概率在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测试后不过的图放上来看一下究竟是哪个频段影响比较大,1M左右的要找DC/DC,超过100M左右的要查以太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100M附近有可能不是系统产生的,有可能是FM的调频被外接的测试线导入了系统,比如在上海主要是97Mhz到103.7MHz,有时101.7也很高。

网友F:
查查线缆布线吧,低频线缆的影响比较吧。

网友F:
将通信线缆一根一根拔掉,排除和通信线缆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附近有可能不是系统产生的,有可能是FM的调频被外接的测试线导入了系统,比如在上海主要是97Mhz到103.7 ...

没有从电波暗室外引线,整个系统设备都在暗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通信线缆一根一根拔掉,排除和通信线缆的关系。

这是个好方法,可以查到是不是线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