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控制

楼主(2013-05-22):
在这个电路中用MOS管子是不是比用三极管更好 因为三极管会钳位集电极电流 比如我的电机是12V 100毫安的  假如我基极是个1ma的电流 放大200倍 这样集电极是200毫安了  但是MOS管子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看不懂你说什么,200MA不是够电机运行了吗?哪里限制了?

网友B:
不是吧。一个是电流控制电流,一个是电压控制电流而已。
控制电流的方法不是靠基极的电流,或者是栅源之间的电压。而是靠在Q4的控制端输入pwm脉冲,靠占空比来控制流过电机的电流的

网友C:
这种H桥上我们都会使用MOS管的   主要是考虑到电流的问题   三极管可以用来驱动小功率的直流电机  两种方式都是用做开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说什么,200MA不是够电机运行了吗?哪里限制了?

超过功率一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功率一倍了

只要电机电压不大于12V,它超不过去的。 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未必明白我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机电压不大于12V,它超不过去的。 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未必明白我说的意思。 ...

呵呵 这么说不管用什么驱动 他的电流是不受控制的 只是和加的电源电压有关
有相关资料吗  我这里有点不熟悉 你QQ多少啊

网友D:
直流电机的特点:
1、转速与反电势成正比。而反电势与所加电压比较接近。
2、电流与电磁转矩成正比。而电磁转矩与轴上的转矩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的特点:
1、转速与反电势成正比。而反电势与所加电压比较接近。
2、电流与电磁转矩成正比。而电磁 ...

哦 谢谢了 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