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力与巧力,你愿意用哪个?

楼主(2013-05-22):
说实话,很多时候,做好电子设计真的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关键是你的脑子够不够灵活。提供下面一个例子,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把一个确定频率的方波变成同频的正弦波。相信大多数人得第一想法就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只要这个低通滤波器足够好,滤出来的肯定就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至少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错误的。
来看看我见到的两种人得处理方法:
一,做一个4阶的有源滤波器,用了四个运放,有人做出来了,算是比较完美的。
二,一个积分器把方波积分成三角波,一个一阶有源滤波器,用了两个运放。有人做出来了,同样完美。
但是比较一下,你们觉得那种更好呢?我是用的第一种方案,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佩服用第二种方案的人。

网友A:
把一个确定频率的方波变成同频的正弦波

窄带通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确定频率,楼主所说的二位,实在不值得“真的佩服”。
佩服二楼吧,三支电阻三支电容,一个运放。

网友B:
确定频率,就算一定要用低通滤波器,也不必四个运放有源滤波吧?一个还不够?

网友C:
我认为的脑子灵活是建立在知识丰富的情况下的,脑袋里没货,再怎么灵活也是白搭,量变产生质变。脑袋里记住了足够的知识,做出来的东西就会让人感觉这个人脑子真是灵活。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网友D:
人多数习惯把复杂问题变简单,而不是反过来。说到底,还是能力的事,多学学吧,包括我自己。

网友E:
熟能生巧而已,知识面够丰富的时候,自然会有多种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带通就可以了。

我低通都设计得不太好,带通就没有去考虑了。:'(

网友F:
谁能想用巧力,但现实逼迫你不得不用蛮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低通都设计得不太好,带通就没有去考虑了。

这是三阶低通滤波电路输入输出波形,输入是方波,输出目视接近正弦。

仿真结果,失真度2.2%

这是该电路幅频相频曲线。

如果觉得失真度2.2%仍太大,四阶即可。
然后一个运放将幅度“找回来”,放大到你需要的幅度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阶低通滤波电路输入输出波形,输入是方波,输出目视接近正弦。

学习了

网友B:
回xyz549040622  “maychang这是用什么仿真的呢”
用的是 Multizm。

网友H:
偶想到的是软件DPLL的方法.

网友H:
看来还是LZ的电路功底不错.

网友I:
真不错,几个电容电阻搞定,不过带载能力不强。
如果还要带负载,还是高Q值的带通比较靠谱

网友J:
同一件设计的方法是很多的   也与设计者所熟悉的点相关   这样才会出现各种解决事情的方法和各种电路的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真不错,几个电容电阻搞定,不过带载能力不强。
如果还要带负载,还是高Q值的带通比较靠谱 ...

要带载,后面加一级运放即可,只要运放带宽够。

网友K:
用三个电阻三个电容确实最简单啊,办法最好
但是实际做起来,失真有点大

网友L:
这是个伪命题
1. 没有失真没有衰减要求,啥也别谈。老chang用了3节,只用一节两节都行——反正没要求
2. 没有比设计(产品)需要的考虑更多了。它比的不是“灵活的脑袋”,而是满足要求

网友M:
积分器,其实也是“滤波”

网友N:
上次,有人提出,由电路直接生成传递函数的。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multisim里的传递函数确实看不懂。
能生成S函数的软件究竟是什么软件?

网友:
看成巧克力了。。。

网友O:
    楼主举得例子不恰当:)
    看我的:
    话说某跨国日化公司,肥皂生产线上面存在包装时可能漏包肥皂的问题。于是该公司总裁命令组成了以博士牵头的专家组对这个问题进行攻关。
该研发团队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精尖的技术(如红外探测、激光照射、视频检测等),在花费了大量美金和半年的时间后终于完成了肥皂盒检测系统,探测到空的肥皂盒以后,机械手会将空盒推出去。这一办法将肥皂盒空填率有效降低至5%以内。问题基本解决之。
    再说某乡镇肥皂企业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命令初中毕业的流水线工头想办法解决之,否则就卷铺盖走人!该工头抠了半天脚丫,抽了半包烟,想出一个法子:拿了一台电扇到生产线的末端对着传送带猛吹,那些没有装填肥皂的肥皂盒由于重量轻就都被风吹下去了。
    不同的思维造就不同的结果,但有时反而被知识绊住了脚,现在想想,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基本都是脱离了到底为啥上学这个初衷,脱离了实际,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想法,等5年以后再来看这个小故事,会有怎样的看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举得例子不恰当
    看我的:
    话说某跨国日化公司,肥皂生产线上面存在包装时可能漏包肥皂的 ...

t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ld

网友O:
引用 网友P:
t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ld

换个键盘吧!键都被卡住了;P
不过大家说说看:我举的例子里面哪一种算是巧力,哪一种算是蛮力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楼主举得例子不恰当
    看我的:
    话说某跨国日化公司,肥皂生产线上面存在包装时可能漏包肥皂的 ...

其实无所谓“巧力”,任何事情只要针对其“特征”去处理,都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F:
"大师"不理解设计自由度为何物,把工程上摒弃不用的单OP实现方式,认为是高水平的表现。
大师可以考虑为什么*币只有1,2,5,而没有4,6,8等。

网友Q:
32.33L很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不错,几个电容电阻搞定,不过带载能力不强。
如果还要带负载,还是高Q值的带通比较靠谱 ...

我就是想到无源滤波滤出来后衰减太大,所以就搞了个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无所谓“巧力”,任何事情只要针对其“特征”去处理,都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不要落到类似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讨论中去了。

班门弄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搭了出来再说
不然怎么知道你真的能搭建出来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善哉善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频率,就算一定要用低通滤波器,也不必四个运放有源滤波吧?一个还不够? ...

滤出来效果不好,用示波器就能观察到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积分器,其实也是“滤波”

这个,我知道。但是和普通级联滤波的过程不一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有点巧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滤出来效果不好,用示波器就能观察到的失真。

失真是运放引起的,明白吗?不用运放,那就不可能失真。

楼主:
实际上我现在对比和别人的方法,还有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滤波器设计软件,哈哈。:lol:lol: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现在对比和别人的方法,还有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滤波器设计软件,哈哈。 ...

静下来啃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下来啃书去吧!

啃完书有可能还是设计不出好的滤波器,用软件如果运气好的话嘿嘿;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啃完书有可能还是设计不出好的滤波器,用软件如果运气好的话嘿嘿

那是没啃明白,或者叫没啃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啃明白,或者叫没啃进去。

额:L:L:L

网友O:
引用 楼主:
啃完书有可能还是设计不出好的滤波器,用软件如果运气好的话嘿嘿

说得好!
思路不一样而已,实际上我更喜欢偷懒的办法,有软件能实现的话干嘛要自己去花时间呢?好听一点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必要把巨人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更多的时候,咱们只是应用,会应用正确的工具,能记住正确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得好!
思路不一样而已,实际上我更喜欢偷懒的办法,有软件能实现的话干嘛要自己去花时间呢?好听一点 ...

这个确实是,哈哈,我现在真的特别感谢冯,诺依曼,感谢intel,感谢AMD,感谢联想,感谢TI,感谢。。。。。各种巨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啃,这是错误的书呆子式学习方法!应该摒弃,视之如敝履一般,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

这个,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