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带彩屏的PIC学习板,最好有触摸屏

楼主(2013-05-22):
彩屏相关的C语言例程能丰富点的,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专业做工控产品的厂家一般都有触摸屏,例如台达、西门子、欧姆龙等,目前国内用台达的人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做工控产品的厂家一般都有触摸屏,例如台达、西门子、欧姆龙等,目前国内用台达的人很多。 ...

知道 台电  不知道台达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 台电  不知道台达  嘿嘿

台达做PLC的,也做变频器,电机,工控触摸屏等
以前接触过,不过质量很一般啊,还有提升的空间

楼主:
我要的不是单独的触摸屏啊,是带彩屏模块的学习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单独的触摸屏啊,是带彩屏模块的学习板

这就没任何必要了,在其它帖子已经说的很明白,这个屏一般都是通过某种通信口通信的,你只要选定好触摸屏,然后再选任意一个带这个通信接口的单片机,然后在官方网站找这个型号单片机的开发板,一般开发板都会把这个通信口引出来的,你自己把触摸屏的通信口用导线连接到开发板上即可

楼主:
新手入门,还不会组装,只会直接拿来用,已经在淘宝买到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