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怎么充电最好呢?

楼主(2013-05-22):
   随着电动车普及,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明显增加:硚口一商户在店面内给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汉口丰竹园小区一个车库里的充电电动车突然起火……许多小区随处可见,一根长长的电线被扯到一楼给电动车充电,而小区停车棚里,接线板上插满了给电动车充电的插头。

   市公安消防局消防专家称,除了接线板的隐患所产生的火灾隐患,无论是何种品牌的电动车电池,其配备的充电设备必然是恒流恒压的,在正常情况下充电时,电池的寿命可以用到二至三年,充电次数在350次左右;非恒流恒压充电易引起电池温度升高,从而引发电池爆炸等事故。

   电动车电池内线圈电气线路故障或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也很常见。公安消防部门建议:电动车充电时应尽量将电池拆下单独充电。停车棚内充电线路要选择合适的线径,线路铺设应固定安装,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车辆充电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0个小时。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涨姿势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D:
在做充电器的时候可通过单片机来实现防反接、定时、脉冲、强制关断、过温保护等功能,我们公司提供成熟的软硬件技术支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465986118.

网友E:
这个和充电器有关吧

网友F:
电动车充电时应尽量将电池拆下单独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