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器问题!急求

楼主(2013-05-22):
信号输入是一个宽频带的信号,我们通过天线,把信号变成一个1.1G-1.3G带宽的信号。这样在进入到混频器的时候,能不能和本地频率信号进行混频,因为我从网上看到的 信号的频率必须已知,但是没有谈到输入信号的带宽。我是在项目中需要用到混频器,对混频器不是太理解,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要混频,你自己得要知道,从哪混到哪吧

网友B:
0.2G不变,加减法

网友C:
可以实现宽带混频的,但是频响很难做平坦。
比如输入信号8.1-8.3G,本振7G,混频输出就是1.1-1.3G。
可以看看卫星接收机的原理。
高中频容易做的很小巧,滤波电路好设计,一致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