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0 控制1602 LCD

楼主(2013-05-22):
   手上的微芯开发板,上面自带的1602LCD。 做了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功能是 LCD初始化外加每一行输出十来个字符,以测试一下LCD的功能。
   LCD 的程序调用的是微芯开发板上的LCD 源程序。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对LCD每一行1~8位写入字符和数字都是正常的,但是8位以后,就出错,无法显示。
   如果LCD 里面的子函数出错的话,那对1-8位写数据也应该有问题,但是实际是正常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看看显示缓存等的指针或者地址是否在8之后发生覆盖或者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