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现有一台测量仪器,测角度的。在测量过程中,如果有较大的风吹或者附近有车通过会引起仪器的震动,影响仪器的精度。想在此台仪器上加一个测量电路,用来测量路面震动引起的仪器的抖动幅度,如果幅度过大,则取消此次测量的结果。不知道是用哪种类型的传感器比较好。加速度传感器还是位移传感器,还是其他类型的传感器??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必然是加速度传感器啊,加速度对时间平方的积分就是幅度了。

网友B:
外置传感器要灵敏度匹配才行,常规的显然满足不了,可以观察发生干扰时原有传感器的输出变化情况,然后用软件来判断是否有效,另外需要在结构设计上下功夫,震动和风吹是可以通过适当的结构大幅降低影响的。

网友C:
常用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三个方向的加速度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以前仪器上没有传感器。现在是有人怀疑风吹或者车过震动引起仪器一块儿震动,但是我觉得风吹引起的仪器震动,是否能靠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的出来?

楼主:
仪器大概有50斤重,架设在一个三角支架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以前仪器上没有传感器。现在是有人怀疑风吹或者车过震动引起仪器一块儿震动,但是我觉得风 ...

如果是走进科学,大概他们会这样做,先在没风的情况下测试一组值,如果本身就波动那就没得说了,如果没有,那就在人工施加风的情况下测试,人工加风还可以调节大小,然后再测试一组值。最后张腾岳就会告诉大家,通过本次实验发现,吹风没有影响,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