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电路??

楼主(2013-05-22):
请高手指教一下。我现在需要一个看门狗电路,选用SP706芯片。但是这个芯片是1.6S复位,我的喂狗时间必须在1S内完成,但是我现在不需要那么高频率的看门狗。我想找一个能控制在1分钟喂一次的就行了。不知大侠们有何高招!
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带看门狗的,好像看门狗的计数时间行业标准都设定是1.6S,并且喂狗时间必须在1S以内。
不带看门狗的复位芯片倒是有可调输出复位时间的,楼主的应用不好满足,得费点心思了想其他办法了

楼主:
好几天了。难道没人能给我个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B:
也许你的思路走入误区了
看门狗改不了,
为什么不走走其他的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的思路走入误区了
看门狗改不了,
为什么不走走其他的路呢

如果抛开SP706,有没有好的电路解决办法?望高手指路!

网友C:
抛开SP706,有没有好的电路解决办法?
当然是有的. 不就是个定时器嘛. 用 555 就可以搞一个出来.
不过电路设计, 时间长了麻烦.
从设计的角度看, 你考虑这么长时间的喂狗, 就不大合理.

网友D:
喂狗速度很快,基本不占cpu

网友E:
嘿嘿,一秒喂一次有何不可呢,非要去整个神马一分钟?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么……

网友F:
我也想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1分钟喂狗一次?

网友G:
虽然在硬件上可以实现但因此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而软件解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楼主怎么舍简求繁?这类想法其实也是初学者常犯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开SP706,有没有好的电路解决办法?
当然是有的. 不就是个定时器嘛. 用 555 就可以搞一个出来.
不过电路 ...

555电路也曾想过。但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还希望大侠给个电路解释一下。小弟谢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在硬件上可以实现但因此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而软件解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楼主怎么舍简求繁?这类想法其 ...

这个东西也然我很郁闷,现在用的ARM7加载UCLIUX,整个系统启动时间就差不多40多秒。。。。我的数据处理主程序虽然很快,其他程序运行的周期比较长。我只能用延长喂狗时间的办法去避免进程没有处理完成就复位去的问题了。。。!!!!

网友C:
我看一定有别的办法.
系统没有反应, 40多秒才复位恢复, 这样的系统往往应用中不大能接受的.
看门狗也失去了意义

网友H:
这个太难了。。。

网友I:
在启动的时间里不让看门狗上电,启动完成后再启动看门狗

网友J:
MAX6730A-MAX6735A,MAX6730-MAX6735,MAX6854-MAX6869等,去美信看看吧,不过一般看门狗的timeout时间大于5秒的不多,而且价格不菲,美信也有通过电容调节看门狗timeout的,你也可以用带看门狗使能的芯片,我遇到过和你类似的问题,使用的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功能的芯片看门狗溢出时间大于1分钟。当初只在美信找到有类似的产品,TI有和他PIN TO PIN的但是大于40秒的就没有了。

网友K:
这还不容易吗,加个分频器,你想要多少时间溢出一次都可以……

网友L:
系统启动之前用定时器喂狗;系统启动后有系统接管喂狗任务

网友M:
加一级定时分把钟的单稳,控制一个振荡器,在上电/复位时喂狗,正常后单稳关闭,由用户软件喂狗。

网友N:
千万别陷入误区。
不行用FPGA自己做一个,要一年喂一次都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也然我很郁闷,现在用的ARM7加载UCLIUX,整个系统启动时间就差不多40多秒。。。。我的数据处理主 ...

你的设计思想有问题,如此做的结果是使看门狗基本失去了意义,如果启动时间没法解决,那么可以使用带使能的看门狗,也就是说,在进入系统正常运作之后再启动看门狗。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也然我很郁闷,现在用的ARM7加载UCLIUX,整个系统启动时间就差不多40多秒。。。。我的数据处理主 ...

从硬件角度来说,你可以通过RC延迟电路控制开门狗芯片的电源。让它上电延迟40s后再启动就好了啊。

网友J:
如果使用RC延迟上电,上电的时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运行中系统复位重启而不是重新加电重启的话,这个电路就不行了吧,而且RC延迟上电,充电的时候需要40s,那么放电也是需要这么久的,也就是要保证断电间隔大于40S,对用户来说不是很好的体验。

网友P:
这个不大懂,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一级定时分把钟的单稳,控制一个振荡器,在上电/复位时喂狗,正常后单稳关闭,由用户软件喂狗。 ...

总体看下来还是这位大侠指点的感觉比较好。请大侠帮小弟再明确一下。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M:
方案一:
    单稳用74HC123,可以做到单稳时间超过1分钟,而且上电触发单稳、复位触发单稳的触发边沿比较灵活,受控的硬喂狗振荡器就很多种可以用,比如74HC132 四施密特与非门,用一个门做一个受单稳控制的振荡器,加一个门限制复位脉冲宽度(你的喂狗信号也经过这个门),备用一个门翻转输出喂狗信号的有效极性;

方案二:
   说到74HC132,其实用它的一个门也可以做单稳,但触发沿和持续时间有限制,另三个门同方案一;

方案三:
   硬件上简洁很多,但有一点额外的软件开发工作:用一片8脚或6脚的单片机实现前几十秒的辅助喂狗,STC的Flash 51核也就块把钱一片,程序很简单,烧写比较方便,片内集成有MCU时钟,喂狗也不需要外部晶振那么精确。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如果使用RC延迟上电,上电的时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运行中系统复位重启而不是重新加电重启的话,这个电路 ...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应该在初始化时喂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在MAX中找到了可控的看门狗芯片。只不过价格不菲!不过综合PCB面积等成本因素基本上与自己的电路持平。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谢谢大家的支持。分数我尽量分给大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