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变阻式多档旋钮

楼主(2013-05-22):
额需要通过面板上的多档位旋钮设定参数。我发现市面上的多档位多是旋转开关,开关有许多接线端子。
我不喜欢如此多的接线端子呀,焊起来头大啊。:Q
有没有变电阻原理实现的多档位旋钮呢,该旋钮只有两根线。改变档位相当于改变了两根线之间的电阻。
请教二姨的大神们,有谁用过变阻式多档位旋钮吗????????

网友A:
市场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有啊。

推荐个厂家和型号? 谢谢!

网友A:
现在不到市场去,不能帮到你。不好意思。

网友B:
步进式电位器可以满足。具体淘宝一下就有型号了。

网友B:
你也可以用多档位开关加电阻作的

网友C:
找不到,就用你的多档位旋钮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E6%AD%A5%E8%BF%9B%E5%BC%8F%E7%94%B5%E4%BD%8D%E5%99%A8&lr=&newwind ...

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步进电位器,淘宝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