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串联谐振问题

楼主(2013-05-22):
如图,左侧输入端为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频率与LC发生谐振时的频率一样,请问电流的流向是怎样?当发生谐振时,回路阻抗Z等于多少?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16871799.html
这里讲的很详细  看看

网友B:
如不考虑电阻支路及电感的等效电阻,则谐振时阻抗无穷小,电流当然无穷大。
也就说这时你即使输入为0V,也会有永不停息的振荡电流(L的电阻为0).

网友C:
而且谐振时电容以及电感两端电压均为无穷大。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试求这个更简单“回路阻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