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升压电路电感叫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求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我的产品上有用到一块群创的7寸数字屏AT070TN92,我在公司这边测试没问题的,但是到客户那里(上海)屏升压电路(VGH,VGL)的电感会有声音,我请那边的同事调整电感大小,DCDC的输入输出电容都没法解决。 但是产品寄回深圳却一直都没问题,不知道谁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附件是升压部分的电路,DCDC使用的是MPS的MP1540.

网友A:
这问题怎么问的到处都是……

楼主:
都没人回,就到处问了:lol

楼主:
不过看起来还是***那里好点

楼主:
阿阿阿那个啥 居然是这里的敏感字,晕死

网友B:
有可能是外接电源有问题,及提供VCC的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外接电源有问题,及提供VCC的电源有问题

我把我的板子和电源寄过去那边也会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很成熟的,检查一下你的LAY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很成熟的,检查一下你的LAYOUT吧

确实很成熟的电路了,之前产品一直这么用都没问题。layout上有两个元件布局没放好,R53跟C73靠的有点近了,用手压住后电感会有声音出来,其他的地方还好,没检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D:
是L3有声音吗?你可将电感适当减小至5.6UH的,试试看.

网友E:
首先:能听见声音时、频率在18KHZ左右、有无声音时、用示波器看看!…当然、这是电路基本正常的前提下!…六楼也有可能!纹波调制!…

网友F:
因为工作频率和音频重合,所以出现声音。如果更改电感大小不改变工作频率,也就不会去除声音。

网友G:
不懂,进来学习滴

网友H: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的?能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L3有声音吗?你可将电感适当减小至5.6UH的,试试看.

改到4.7uH了,还是一样

网友H:
换一个封装的电感试试(塑封、线绕片式),正负压这部分的电流要求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封装的电感试试(塑封、线绕片式),正负压这部分的电流要求也不高。 ...

我再去找一些电感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再去找一些电感试试,非常感谢~

解决了问题告诉一下哦,学习一下

网友I:
楼主:
1. 电感的电流波形以及SW pin的波形量过没? PWM波稳定不,有没有抖动? 时间轴调小会不会看到疏密的波形?
2. 确定是电感发出的声音吗? 输出电容如果是瓷片的有时候也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样了?

还没,上海那边的工程这两天忙其他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没,上海那边的工程这两天忙其他的了

网友J:
是否有以下可能

            1,电感饱和,

            2,输出有周期性的能量反馈 ,比如自举反馈

            3,电源入口L太大,导致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