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能否利用光偶传递?

楼主(2013-05-22):
求教:
  小弟用光偶pc817来传递pwm信号,发现动作不随pwm信号的改变而改变。请教各位,光偶传递不了pwm信号的变化吗?还是要选用其他型号的光偶?

网友A:
这个要看频率啊,光耦一般只有几十k哦

网友A:
高速光耦可以

楼主:
多谢ls,请问有什么型号的可供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ls,请问有什么型号的可供推荐?

要看你的频率了,avago上面有,就一个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