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Jlink调试报错: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楼主(2013-05-22):
再用IAR通过Jlink对STM32F103RBT6的实验板进行程序烧写的时候报错: Fatal error: 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Session aborted!
之前用的好好的,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换另外一块板就没有这种问题,由此排除了Jlink接触不良,和程序占用JTAG管脚的可能。
是不是芯片被锁了?感觉不会啊,之前用的一直好好的,而且我查过之前的程序,没有占用JTAG的管脚啊,
还望看到的给予指点,多谢了

STM32

STM32

网友A: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难道是芯片烧了不成

网友B:
你如有个预留了串口,那先用串口将芯片擦除。之后用jlink编译试试,一般这样可以保证,芯片的JTAG被占用了,然后再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有个预留了串口,那先用串口将芯片擦除。之后用jlink编译试试,一般这样可以保证,芯片的JTAG被占用了 ...

串口有,不知道如何擦除,还望老师予以指点

网友C:
换一个芯片   再试一试  看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你要下载flashloader软件,进行串口擦除,你可以到网上到论坛搜索一下STM32串口下载的教程,我记得我有上传的,你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芯片   再试一试  看看  问题解决了没有

万不得已不采取此策略,一个芯片不少银子呢,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下载flashloader软件,进行串口擦除,你可以到网上到论坛搜索一下STM32串口下载的教程,我记得我有上传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2013-07-03):
我也遇到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把JLINK断电在上电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能正常下载,有时候就出现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有时候出现的提示又是:the voltage is too low,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13-08-18):
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楼主请问你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F(2014-01-25):
有没有人知道的啊。???求指导

网友G(2015-04-07):
供上5V电源就好了。电压太低

网友H(2015-12-08):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我的解决办法是Options --> Debugger --> J-link/J-Trace --> Connection --> Interface,选择SWD,就可以了

网友I(2016-03-24):
请问楼主 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17-03-26):
这类问题一般是电源没有供电造成的

楼主:
还有就是SWD最好加上复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