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DCDC

楼主(2013-05-22):
(无正文)

网友A:
升压要可调?
你输出电流多少?

网友B:
到TI,LINEAR网站上找。

网友C:
494 干不了了
推荐不隔离的方案, 会简单很多.
可以先参考一下 LM2577  的手册

网友D:
输出电流是多少?25-50V是分二档?还是线性调控输出?你有点口吃?…

网友E:
升压后的负载能力都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