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AD有太大的误差

楼主(2013-05-22):
   在使用STC12C5A的片子时,经多次实验,才知道STC片子的AD误差规律,它的AD数据的低端偏低,高端又偏高,只有中端才勉强。换了几种型号都一样。检测电压时,本来分压检测从0V~30V,结果发现2.5V以下不正常--偏低,4~8V勉强,10~30V偏高。朋友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没仔细测过。。。

网友A:
一般用内部AD。。都是用在一场精度不高的场。。合。。//

网友B:
留意电源是否稳定。看官方测试是很线性的。

网友C:
对电源要求确实高,  我是外挂一个电源基准才稳定的

网友D:
AD部分,电源就是大哥;P

网友B:
如果是新的STC15F2K60S2系列(12C5A应该不行):

可以不用外置TL431基准了。使用STC单片机的内部带隙基准即可:
===========================================
《STC15F2K60S2 ADC第9通道应用》
说明:
    ADC的第9通道是用来测试内部的带隙电压的,由于内部带隙电压很稳定,不会随芯片的工作电压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可以通过测量带隙电压,然后通过ADC的值便可反推出VCC的电压,从而用户可以实现自己的低压检测功能。

    ADC的第9通道的测量方法:首先将P1ASF初始化为0,即关闭所有P1口的模拟功能然后通过正常的ADC转换的方法读取第0通道的值,即可通过ADC的第9通道读取当前带隙电压值。

    用户实现自己的低压检测功能的实现方法:首先用户需要在VCC很精准的情况下(比如5.0V),测量出带隙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5),并这个值保存到EEPROM中,然后在低压检测的代码中,在实际VCC变化后,所测量出的带隙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x),通过计算公式: 实际VCC = 5.0V * BGV5 / BGVx ,即可计算出实际的VCC电压值,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步的BGV5的基准测量一定要精确。

===============================================
(BTW: 百度百科的---《带隙》解释:
带隙基本概况
带隙:导带的最低点和价带的最高点的能量之差。也称能隙。
带隙越大,电子由价带被激发到导带越难,本征载流子浓度就越低,电导率也就越低。
带隙主要作为带隙基准的简称,带隙基准是所有基准电压中最受欢迎的一种,由于其具有与电源电压、工艺、温度变化几乎无关的突出优点,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高精度的比较器、A/D或D/A转换器、LDO稳压器以及其他许多模拟集成电路中。
带隙的主要作用是在集成电路中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或参考电流,这就要求基准对电源电压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不敏感。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常常有人简单地称它为Bandgap。是利用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与二极管压降之和,二者温度系数相互抵消,实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基准。因为其基准电压与硅的带隙电压差不多,因而称为带隙基准。实际上利用的不是带隙电压。现在有些Bandgap结构输出电压与带隙电压也不一致。

(C例程见STC-ISP软件的【范例程序】)

(106)

网友E(2016-03-26):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的STC15F2K60S2系列(12C5A应该不行):

可以不用外置TL431基准了。使用STC单片机的内部带隙基准 ...

51单片机,单片机中的拖拉机!

网友F:
在这个应用中,除了基准电压,你的分压方式也很重要。
AD是有内阻的,阻值的大小,比例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