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的连接埠无法识别

楼主(2013-05-22):
我在给映美打印机安装驱动时,电脑出现了这个对话框,网上都说是电脑问题。我查了一下" 0x00000704 是指定的连接埠无法识别"。可没有一个给出解决方法的!给位大侠!求帮助啊!

网友A:
什么接口的打印机?先确认计算机有没有该接口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的打印机?先确认计算机有没有该接口资源。

USB接口的!一开始还好好的!中间隔了10分钟左右,然后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A:
检查电缆的接触情况,驱动只需装一次,另外如果是那种简易打印机其USB接口只是个串口桥,这时还有兼容性问题。原生USB应该是免驱的,操作系统应该能自动识别打印机设备,顶多需要安装打印机本身的驱动,而简易打印机本身没有驱动也不需要驱动,但USB-串口桥则需要驱动,这是二者的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