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帧同步问题

楼主(2013-05-22):
现在在做一个帧同步的产品,在网上搜索了相关原理,还是有一些不懂:
1:数字视频存入存储器的点是随意的吗?例如,我可以从一帧的第一个数据开始顺序存活着是从中间任意一个数据开始顺序存
2:切换行要特殊处理吗?看到网上标清的有对切换行进行特殊处理。为什么呢?
3:根据本地视频源提取出来同步字和时钟,读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在上网看资料写的都不是很详细,请问有做过相关的能给点意见吗?谢谢~: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做过相关的吗?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没做过相关的吗?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

主要是不明白你具体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1,存入点可以随意。建意从帧的头部开始存,读取时方便。
2,你所说的切换不知是不是指视频制式的切换,视频制式的切换是需要处理的,如果是相同制式,行场同步信息一致的视频数据可以切换不需要在处理,直接在相应的有效像素位置替换数据就可以了。
3,读的时候注意行场同步时序,将图像数据按时序规则放在相应的有效像素区域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存入点可以随意。建意从帧的头部开始存,读取时方便。
2,你所说的切换不知是不是指视频制式的切换,视 ...

感谢分享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笑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存入点可以随意。建意从帧的头部开始存,读取时方便。
2,你所说的切换不知是不是指视频制式的切换,视 ...

同步基准信号我们是用芯片提取出本地信号的H,V,F.我现在不懂的是,例如,我现在从第一场第一帧的第一个数据开始存,那是不是检测到本地信号的第一场第一帧的第一个数据时才从帧缓存里的第一个数据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不明白你具体想实现什么功能

在做视频帧同步机,实现本地视频和外来视频的同步

网友C:
1.外来视频存到存贮芯片最好从一帧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图像数据开始存。
2.你是不是想将外来视频跟本地视频同步显示?也就是本地视频显示第一行的时候也显示外来视频的第一行。
这样的话你需要其他预读出一部分数据放到FPGA中的RAM或者FIFO中。
3.你说的行切换应该是场切换吧,在本地视频和外来视频进行显示切换的时候不要有黑屏,需要选择在场消隐时间内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外来视频存到存贮芯片最好从一帧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图像数据开始存。
2.你是不是想将外来视频跟本地视频同 ...

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视频帧同步到底是不是严格的像你说的本地视频显示第一行的时候也显示外来视频的第一行,这个产品是别人做的 现在出了点问题让我去找原因  前面人做的时候没有这么做,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视频帧同步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网友F:
这个不是应该和视频编码格式有关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应该和视频编码格式有关的么

有一定关系,但是行场还是有分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视频帧同步到底是不是严格的像你说的本地视频显示第一行的时候也显示外来视频的第一行 ...

行场难道没有信号指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场难道没有信号指示么??

有啊 本地同步信号是用芯片提取出H,V,F这三个同步信号的,但是我师兄在同步的时候没有用到,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他搞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啊 本地同步信号是用芯片提取出H,V,F这三个同步信号的,但是我师兄在同步的时候没有用到,所以我在怀疑 ...

我觉得应该使用啊。
除非他能找到头,然后自己分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使用啊。
除非他能找到头,然后自己分析

应该是他的问题吧,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白啊

明白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什么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怎么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