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人,正在做一个简单usb数据采集,有个问题求问

楼主(2013-05-22):
打算采集模拟电压信号,通过atmega16的ad转换将信号处理后再用ch372芯片传送到电脑里,因为要在电脑里做一个小的接受数据的程序,所以我去问班里的人  班里人问我转换后输出的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懂,因为要做这几天才抱书 看 但是看得晕 求大神能帮忙稍微讲讲转换道理  或者给点学习资料

网友A:
你跟你班里的人说是通过USB接口把信息输入电脑的。如果他懂的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B:
输出的格式当然是你定义的,你都不懂了还能指望别人懂?

网友C:
显然你问的人不懂..

你把372的例程跑一下就明白了.

另外,最好用带usb的arm,比单片机+usb之类芯片舒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你班里的人说是通过USB接口把信息输入电脑的。如果他懂的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啦! ...

这下问完了,他说这个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格式当然是你定义的,你都不懂了还能指望别人懂?

这样啊,可是我在书上抄下来的代码没看到哪句是定义输出格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你问的人不懂..

你把372的例程跑一下就明白了.

372没接触过 他的例程是指什么?  我以为那边转换完了直接把输出接口接好就能传送了

网友D:
干嘛要用372啊,多复杂啊
用PL2303 USB转串口 串口接atmega16  采集的数据直接扔串口,PC端用个串口工具 把虚拟串口的数据显示即可。
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C:
呵呵.ls的方法最通用.也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要用372啊,多复杂啊
用PL2303 USB转串口 串口接atmega16  采集的数据直接扔串口,PC端用个串口工具 把 ...

我看看啊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ls的方法最通用.也是最简单的.

我去试试

网友E:
毕业的那一年做的毕设就是这个 MEGA16+D12 数据送MATLAB 形成一个DA输出,AD回采的闭环系统,DA的数据用SIN函数产生,回来的数据显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要用372啊,多复杂啊
用PL2303 USB转串口 串口接atmega16  采集的数据直接扔串口,PC端用个串口工具 把 ...

问下啊 因为我做这个最终需要通过USB口传输  但是学校的那个板子只有串口 就是说 PL2303 USB这个相当于电脑上的串口 呗  然后通过他的USB口向计算机传输呗

网友D:
PL2303 PC端装个驱动,
相当于用USB 虚拟了一个串口,2303出来的数据是串口格式,直接和单片机连 即可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2303 PC端装个驱动,
相当于用USB 虚拟了一个串口,2303出来的数据是串口格式,直接和单片机连 即可通讯 ...

那 计算机接收还需要自己编个小软件吗?  驱动的话网上有下么

网友D:
计算机端装了驱动,然后设备管理器里看下虚拟出来的端口号,
打开串口工具,选择对应的串口即可
当然,前面你说的传数据给电脑,你应该也有个类似的小软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端装了驱动,然后设备管理器里看下虚拟出来的端口号,
打开串口工具,选择对应的串口即可
当然,前面 ...

谢谢哈  我先买些去

网友D:
顺便说一句,淘宝现成的模块几块钱搞定了
这个模块是硬件调试必备之神器啊

网友F:
串口到USB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可是我在书上抄下来的代码没看到哪句是定义输出格式的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采集的数据是以格雷码码格式发送,而你都不知道,把它当做二进制数来处理你觉得采集到的数据会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一句,淘宝现成的模块几块钱搞定了
这个模块是硬件调试必备之神器啊 ...

买的刚到货了,求帮忙看看用这个图连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采集的数据是以格雷码码格式发送,而你都不知道,把它当做二进制数来处理你觉得采集 ...

应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一句,淘宝现成的模块几块钱搞定了
这个模块是硬件调试必备之神器啊 ...

我还想问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isp下载线很像,那isp线不能上传是吗

网友G:
木有 不学

网友D: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上传 TX发送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上传 TX发送数据即可

我把那个东西接好了,可是电脑还是没有识别的迹象啊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上传 TX发送数据即可

我求别人帮忙做的程序,可是在我这运行不了,这个错误是说我没有输入还是说串口设置不对啊?

网友D:
用串口工具
去下个sscom 看到 有数据发过来就可以了,
至于问题,你这个是pc端的界面报错?如果是 那还是界面衔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工具
去下个sscom 看到 有数据发过来就可以了,
至于问题,你这个是pc端的界面报错?如果是 那还是界 ...

似乎还是我连接有问题,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