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都是把0变成1吗?

楼主(2013-05-22):
假设有一个数字电路,有0(低电平)和1(高电平)两种状态。
当它受到外来电磁干扰的时候,是从0变1呢,还是反之?
从能量角度考虑,似乎不可能从1变0.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干扰的话   应该都有可能的

网友C:
0变1、1变0以及在中间插入脉冲都有可能。

网友D:
可能使测试值发生改变,一般对模拟量的影响比较大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根据电磁干扰的方向,线路感应的电压可以为正或者负。若感应电压为负,就会抵消高电平,从1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