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333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3-05-22):
如图中,INA333进行电流检测,然后进行放大,但是实际测试出来数据不对,输入电压在1.8mv,理论算出来输出应该为101*1.8 = 181.8mV才对啊 ,实际测量出来为0.6mv,不知道那里问题,请大家指教。

另外需要检测的电流范围为0.09-0.5u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对 ,有何问题?

网友:
ina333需要一个合适的直流偏置电压。 INPUT VOLTAGE: (V–) +0.1V to (V+) –0.1V
在0.1V以上的范围就对了 可以加电阻串联抬高输入电位。

楼主:
我现在设置了INPUT 在0.168V上了 ,输出还是不对,为2.4mv,是不是需要在REF脚加一个2.5V的直流偏压啊 ?

楼主:
另外把R35改为10K了,总放大倍数应该为11倍了,应该输出为1.84V才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