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STM32F407外接M25p16问题

楼主(2013-05-22):
问题描述:用stm32f407-discovery开发连接m25p16调试时,往m25p16写数据,Vss接地时,只要发送的数据bit6,bit5,bit1,bit0为0时,主机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用示波器看m25p16发送的最后两位数据异常,但把m25p16Vss悬空时,数据可以正常接收发送。例如主机给某个地址发送的数据为0xcc,再从该地址读会数据时,则0xcc变成了0xc9,
把Vss悬空后,从该地址接收到的数据为0xcc正确。
太诡异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2014-01-19):
楼主,你忽悠人没有?如果不接Vss接地m25p16能工作?你得到的所谓正确数据是软件返回的值哦。
还有,你用的是模拟SPI还是硬件SPI?你是用中断接收还是定时器超时接收数据?建议你用中断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