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光耦隔离与电磁隔离的差异?

楼主(2013-05-22):
光耦隔离与电磁隔离的差异

网友A:
从原理上
光耦合技术是在透明绝缘隔离层(例如:空气间隙)上的光传输,以达到隔离目的。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
电磁隔离包括变压器隔离
变压器隔离使用变压器线圈来使传输信息通过隔离势垒,隔离前端的电流变化通过线圈引起隔离另一侧的电流变化. AC信号(例如以太网)的隔离非常适合于变压器耦合.变压器隔离的优点是速度高,而且可以给隔离端供电.然而,变压器的体积比较大。.

网友B:
二楼的朋友基本把这两种方式说清楚了,这里在说些区别:光耦方式一般只能隔离传输小信号,对功率隔离转换不适用,而且对温度影响比较大。电磁隔离基本上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在强的磁场环境下很容易松干扰,而光耦没有这个缺点。

网友C:
光传输是最可靠的传输方式,尤其是在电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采用光纤传输。

网友D: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E:
从能量的转化方面考虑,光耦是电能转化为光能,再控制管子的导通,而电磁隔离主要是电能转化为磁场然后磁场在变电能,这是原理的差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光传输是最可靠的传输方式,尤其是在电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采用光纤传输。 ...

数据的光纤传输主要是光纤的体电容小吧,可以提高传输速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