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并联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3-05-22):
对于不同的晶振频率,要使得晶振工作,需要选择多大的电容呢?按照什么规范选择。

网友A:
按晶振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B:
注意,晶振和晶体不是一回事,晶振是有源器件,晶体是无源器件,晶振上并联的是去耦电容,一般用0.1微法的即可,晶体通常要使用匹配电容,未必一定是并联的,具体多大则跟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和震荡电路的设计有关,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C:
春阳老师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D(2013-08-30):
有一个近似的公式算法的。偏差1-2PF。
具体的需要根据电路的来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的:QQ12924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