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DC/DC_3V-9V升压芯片

楼主(2013-05-22):
求DC/DC_3V-9V升压芯片,外围电路比较少,输出电流20mA以上。
谢谢

楼主:
没人顶,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CS5171  3V-30V  1.5A

网友A:
你可以找找背光驱动IC ,把灯拿掉,调节反馈电阻,就是个简单好用的升压

网友A:
参考

用了这个,谢谢了,忘了来结贴

网友B:
MC34063电流可以达到1A,根据设计要求还可以达到2A